请教贴片电感的命名

楼主(2007-02-09):
"JWGB3216M000HT"是什么东东?
谢谢!

网友A:
贴片电感是不印型号的

型号在元件盘的贴纸上,而你提供的则是产品编号而非型号。

楼主:
谢谢,但是?

3216 已经指明了为3.2mmX1.6mm封装。
至于M000HT,我想应该是该电感的容量:0uH,有效数字0.0
至于M和HT不明白。可能代表误差等参数。

、产品编号前有lot字样。我想这点不会弄错。

网友A:
电感是不会标0值的

前面已经说了,这不是型号,所以无从判别,除非你看错了中间某个或某些数值。

网友B:
致电供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