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测交流电流方**

楼主(2007-02-10):
主要用来显示当前的电流,大小0-1A,精度要求不高.电源只有一个+5V的稳压电源.
我本来想串个小电阻,但那么小交流电压又不知怎么放大,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用互感器即可

次级可以整流成直流信号。

网友B:
去买个面板表,几十块钱。

网友C:
允许的话

买块交流电磁式指针表,更便宜。

网友D:
tek的试波器

带个感应电流的东西.

可以直观的看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