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有没有简单的电路可以将AC220V降到150V左右的

楼主(2007-02-11):
达人:有没有什么电路可以将AC220V降低到AC150V左右的,输出电流约4-6A,同时希望成本低.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成本最低

网友B:
要是为了取信号,电阻分压就行了。

要是输出功率,那还是用变压主器的好。

网友C:
输出电流是A级的,不能用电阻分压法

用个变压器即可,不过体积不小,至少得1KW的。如果变成直流用开关电源较好,但这么大功率的交流输出,还是用变压器吧。

网友D:
AC150V左右的,输出电流约4-6A

变压器
150*6=900(VA)
900*110%=990.
这个变压器估计要1KVA容量
电路...估计是可控硅吧.这样的硅要25A电流.得到近似有效电压不是不可能,不过波形很难看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E:
最好采用自耦降压变压器

仅需约300VA即可。

楼主:
不好意思,我讲的不够详细

我只需要将AC220V降压150V,DC也行,但是输出电流一定要在4-6A,故相当于600W-900W之间,我不想用变压器,因为体积的问题,所以希望用一个电路,而且希望成本便宜.不超出RMB:15元.

网友F:
15美元么?

网友G:
可控硅吧

网友A:
还不够详细

降到150V干什么用?加热?调光?整流?直流电动机调速?

网友C:
15元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太想当然了!

如果用直流方案,后面加个0吧。maychang说的对,单凭电压、电流指标就只能用严格实现的方法,成本低不了,即使用最便宜的自偶变压器也远超15元。

网友H:
够买块实验板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