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直流电压去控制交流电压

楼主(2007-02-11):
变压器输出AC10V,过去是用一电位器得到0~10V交流信号。现在想用0~10V的直流去控制并得到0~10V的交流信号。电压相互对应,即是线性关系,不知如何实现?最好用通用型运算放大器。请大侠门帮帮忙呀!

网友A:
从成本上讲不合适

用运放的话不需要输入电压的改变,只需要一个很小幅值的输入信号,然后调节放大增益即可,但压控增益放大器实现起来并不简单,用成品对比一个电位器就是“天价”了。

楼主:
老兄说的不错

的确!用现成的压控增益放大器价格让人接受不了。这正是我头痛的问题呀。也曾想用压控电阻(一种光敏器件),但其一至性和漂移都太大了,而且线性不好。请高手出招帮帮小弟呀

网友B:
目前的工艺水平

没有什么好招。
方法当然有,但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成本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