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32丢失CODE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2-12):
各位大大,你们是否遇见过24C32A(EEPROM)丢失数据的现象呢?写进去的时候是OK的,出厂检验时也是OK的,但是在客户端运行一端时间后就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每一台都如此,大约有1/600的几率.
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静电电死了啊~~~~~哈哈

可能是静电电死了啊~~~~~哈哈

网友B:
大约有1/600的几率!!!这问题最头痛.

建议搜索精华区的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