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输出振动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2-12):
光栅输出a,b两相为正交信号。
现在如果在稳定条件下,光栅输出时,判别方向和计数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受到振动,计数就会干扰很大(例如轻轻敲击光栅,计数会从0一直增加到几万)

从示波器上看,受到振动时a,b两相确有脉冲输出,而且频率跟正常工作时相当(也就是说不可能滤波处理掉)

请问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良策?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在某一些特定位置左右往复运动,两路信号中的一路恰好处于临界状态,不断变化其电平,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这不是干扰,也不能用滤波方法解决,而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请教楼上的

那么软件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来解决这个毛病呢?谢谢

网友:
细分,四倍频电路

网友A:
回楼主

估计你是在接收到脉冲沿时根据另一路信号电平来判断。
应该在接收到脉冲沿后,先判断另一路电平是否变化,如未变化则不计数,另一路电平变化后才计数。为此设置个标志即可。

网友B: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光栅尺都有这样的情况,只要判向后双向计数不就可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