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输出端的两触点间加多大的电容和电阻

楼主(2007-02-13):
输出端9V电压,电流1~2A

网友A:
直接并电容即可

零点几微法

楼主:
耐压值又要求么

网友B:
一般选择103或104

网友C:
这种电容要用比较高的耐压才行

如果只用于消除触点的电火花干扰,0.01到0.1uF就足可以了,但是耐压要高。耐压和负载性质有关,如果是电机或者电感类,要能承受400V以上才行。如果是电阻类负载,只要高于电源电压3-5倍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负载只有9V,任何耐压50V以上的常规电容都行

网友C:
不一定,要看负载性质

我用继电器驱动一个24V 60w电机,采用0.33uF/400V电容并联在触点上作为吸收和保护电容,用不了多久就被击穿了。现在用的电容是0.1uF的X2电容。这种电容标称耐压是~275V,实际能承受2500V的冲击电压。

后来的仿真和示波器实测都表明,在这个驱动电机的继电器触点分断时候,触点间尖峰电压高达1400V。电容如果耐压不够,肯定几次就完蛋了。

如果负载只是一段电阻丝就无所谓了。

楼主:
现在总感觉作硬件大部分是靠经验

象这些东西能不能在理论上计算

网友C:
做工程技术设计不是搞科研

没必要什么都计算,靠经验公式就足够了,关键的地方才需要计算一下。否则,工作量太大,设计就没办法进行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工程实践不同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对实际做了抽象和简化的,但是真正的工程涉及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很多,也完全不确定,这给计算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有些都是无解的。

网友A:
理论计算是可行的,只是要看是否有必要

    任何事情都有解,而且电子、电工方面的理论体系已足够完善,但正如楼上所说,不是任何设计都有必要进行理论分析,做理论分析和计算需要首先需要建模,实际模型下,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等值元件都各不相同,理论计算的结果和工程经验值却相差不大,甚至可以说,正确的工程经验值是理论解集的单元或子集,取得方法的难度却相差巨大,所以进行电子设计时,能用工程经验尽量用,只有经验解决不了的问题才需要进一步做理论分析。
    就楼主的问题而言,到底电容的耐压是多少,严格讲必须明确负载,但根据电压电流值(9V电压,电流1~2A)可知,这是轻载,即使是电感较大的负载,其反峰也有限,用常规60V耐压的已足够,只是大电感负载要用金属化电容,必要时需串个小电阻抑制电压上升斜率,这比单纯用高耐压值的电容更省成本和空间,这也是基于定性理论分析的结论。

楼主:
谢谢各位!

明白一些了,谢谢各位!

网友D:
我之前做的一個項目繼電器驅動部分還加了壓敏電阻

网友C:
其实不是想象的那样

9v2A的负载电路如果是感性负载,在继电器分断时候,如果不加触点保护电容,仅仅靠触点自行拉断,在电感量只有100mH时候(这是一个电磁阀的典型电感量),触点就要承受3000V的电压。
如果触点并一个0.1uF的电容,分断电压会因为电容吸收而降低,但是也要有1500V之高。这个电压决不是几十伏的电容能承受的。上述过程我们做过仿真和测试,证明低压小电容是不能胜任这个感性负载电路的继电器触点保护工作的。

如果想保护继电器触点,就要降低分断电压以避免出现拉弧烧蚀触点,那么要增加电容。分断时候的续流能量要转移到电容中以电场的形式储存起来,显然,电容容量越大,电压就越低。

一般发生空气击穿而辉光放电电压(起弧电压)大约是200V。选择保护电容的大小的原则,就是要使触点间电压低于这个值,这样触点就不会拉弧。所以即使用于触点保护的电容,耐压也不能低于200V。按照松下公司的推荐,一般保护触点的电容大小大需要每安培大约0.5~1uF。这时候为了避免继电器再次吸合时候电容上电流迅速泻放而烧坏触点,要给电容串联电阻。这个电阻大约是电源电压每伏特10欧姆。

如果仅仅是为了消除火花干扰而使用小电容,无所谓保护触点,就不太忌讳高电压,就必须要采用高压电容。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正确,但不能机械的理解

    电容是否被击穿取决于高压的能量而非单纯的电压,理解这一点非常关键。一般低压小电流继电器触点上并联电容的目的既不是消除火花(并电容只能降低不能完全消除火花,这也是并电容的方法不能用在防爆场合的原因),也不是保护触点,而是通过抑制火花的强度来降低瞬态干扰,这对高可靠设计十分重要,即使很轻的纯阻性负载也必须如此处理。
    对于低压小电流的感性负载,只要选取合适的电容如我前面提到的金属化电容就能够满足可靠性需求,这是因为此类电容具有很强的耐受瞬态过压的能力,质量良好的产品可以做到标称耐压值的数十倍,所以只要不是强感性负载,无必要用高压电容,而强感性负载则不能使用普通继电器投切,否则会有严重的拉弧现象,必须用中间继电器推接触器或特种继电器来进行投切。

网友C:
电容的击穿特性不同于半导体器件

半导体器件少数几次过压击穿,就可能永久损坏。但是电容偶尔击穿几次就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特别是高压小电流击穿,不会立即损坏电容。但是这种击穿损坏的效应是累积的,当击穿次数过多时候,电容的性能就会逐渐下降,最后失效。这也是我前面贴子说用了一阵后就损坏,但不是使用后就立即损坏的原因。从保证产品可靠的角度来说,是要重视的。不能因为不立即损坏就采用低压电容。

楼上说要用金属化电容来做触点保护电容我赞同。金属化电容在发生击穿时候,介质表面的金属膜因为击穿一瞬间产生的高温而蒸发,击穿点就没有了金属膜,这就自动修复了击穿点,而不会导致电容短路。因为这个特性,所以很多保护电容都采用金属化电容,它比其他电容更能承受频繁的过压而不发生危险的短路(但是性能也会随着击穿的次数增加而下降),所以X安规电容都是金属化电容。出于这个考虑,我们的产品后来就换用了X2电容作为触点保护电容。

网友E:
可以参考PLC的输出口

PLC的输出继电器按24V 2A设计,一般可直接驱动24V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