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为什么导致较大误差?

楼主(2007-02-13):
我用cd4051切换多路热电偶mv信号,送到后面的热偶专用芯片max6675采样。。
发现测温结果误差很大。。不通过cd4051直接送到max6675就较准。。
测得cd4051的导通电阻也就四五百欧,max6675输入电阻为60k欧,应当cd4051对max6675的输入电压基本没影响才对阿?
请指点!!

网友A:
同问!

我以前做波形发生器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用CD4051效果好,用上后失真很厉害。

网友B:
是否适用

看一下信号的电压是否适用 CD4051

网友C:
这类器件本身离散性较大,做测量性输入切换不合适

但失真问题的原因不同,主要是电压问题,传输电压必须介于器件正负供电电压之间并留有一定余量(因死区的存在)。

网友D:
那么请问chunyang

测量性输入信号的切换用什么呢?
谢谢!

网友E:
四个二极管接成开尔文电桥即可.

某集成电路测试机的端口就是这样来切换I/O,power和GND的.

网友C:
可用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

去TI、NS和MAXIM的网站看看吧。

网友F:
应在CD4051的7脚加一个负压。

网友G:
不是4051供电的问题

单5供电时负2V到正5的电压信号都适用.但4051本身漏电流很大,导通电阻也太大而且一掷性和温度稳定性都不好.再加上由于本身信号很若这样一个有源的衰减对信噪比等指标是一场灾难.4051恐怕不太适用.在4051前加预放大也会好些.

网友H:
4051是有些问题

建议找些好的来用
4051的导通电阻大,一致性不好、隔离度不高

网友I:
导通电阻太大。。。。

用这样的器件设计,要是一致性会好,才见鬼了呢

网友J:
用继电器或许比模拟开关更合理一点!

网友K(2012-11-23):
回复 楼主:
是因为CD4051切换通道时候AD读取的前几次数据是上一个通道滞留的,不信你测测看。

网友K:
应该将切换通道后,前几次的读取值丢弃。

网友L:
日本理化的表就有楼主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