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有没有功能类似8421拨码开关的东东啊

楼主(2007-02-13):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原来打算用8421拨码开关设定某变量值,这个值既可以显示也可以被单片机读取,现在发现我这个产品不适合用8421拨码开关,而我的硬件电路和软件都按拨码开关设计好了,如果改动会非常麻烦。
    因而紧急求助各位:有没有功能和8421拨码开关类似的东西啊?
    我也想过用计数器搭建一个,但是还要加个数码管显示,而且为保证设定的值在掉电上电保持不变,还要给单片机加外部ROM,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好方法啊
   多谢了!!

网友A:
上拉或下拉电阻,再加烙铁了

楼主:
jasonell,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没有高手关注吗

网友A:
原来要用拨码开关的数据线,

分别加一个上拉,下拉, 再按您的需要只装上拉或下拉电阻就ok,
要改动的话, 就用烙铁把上拉移到下拉就ok, 或反之。

楼主:
jasonell

jasonell,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我是想找个功能和拨码开关类似的东西,能加减数值,而且数值被单片机读取后,在单片机重新上电后仍能知道(或重新读取)掉电前的设定值

网友B:
LZ单片机的键盘矩阵还有剩吗?

我刚做了一个控制面板,但是直接用单片机来加减数值,每次数值变化后都用IAP技术写在EEPROM里面,这样不怕掉电了。
不过我想,每次都写速度有点慢,能不能只在掉电前写呢?有高手给我支个招吗?

网友C:
有很多这类产品,你搜索 拨码开关 就可以找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