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谢谢!!!!

楼主(2007-02-27):
请问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谢谢!!!!
在手机系统里,如speaker这一路,为了增大音量,可以调节其数字增益及模拟增益以达到目的!!!那么,请问请问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谢谢!!!请问增大音量且又要减小噪声,调模拟增益好还是数字增益好,请说明理由
请问什么是模拟增益(Analogue Gain),什么是数字增益(Digital Gain)

网友A:
二者只是实现的区域不同

在设计范围内的区别不大。

网友B:
很明显吗。。。

模拟信号的增益就是模拟增益吗。。。

送D/A前的信号增益就是数字增益吧,D/A出来再增益就是模拟的了。推喇叭的话我觉得数字型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D/A都是电流型的,可以剩掉多余的器件引入的干扰

楼主:
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如果是模拟增益,那就是增大运放大倍数,那么在放大信号的同时也放大了运放本身的噪声,而数字增益,我觉得就是在D/A前,将数字信号人为的变大,如数字信号为0010,将其变成0100,再经D/A后过同一个运放,理论上岂不是相当于放大了2倍,同时又不会增加运放本身的噪声

以上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