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音检测电路是不是有错误呢?

楼主(2007-02-27):
这是一个电话的拨号音检测电路,一端接电话线,另一端接单片机。
当电话信号音到来后,经光电耦合管在Q1的输出端产生一个下降沿,经74LS10 滞回比较后送给主控系统count计数,主控系统则根据5秒内计数值的不同来确定此时的电话线路是否处于可拨号状态。

这个电路中GND 和 Vcc是不是接反了?
N1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
还有1a,是反相器吧?用三极管做个非门不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非要用个74ls10?

楼主:
还有n1,d7,R39,R40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觉得q1串个电阻直接接到经桥堆整流后的电话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A:
电路图画得太不规范

光藕的晶体管侧CE反了,反相器可以用晶体管,用逻辑门的话,74HC更合适,LS已淘汰了。N1可能是个压敏电阻,不管是什么,这样画都不对。R39是模拟摘机负载,R40是限流电阻和D7构成反向电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