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复位信号及看门狗的IC用什么比较好

楼主(2007-02-27):
      提供复位信号及看门狗的IC用什么比较好,要帖片的,知道的有MAX692,有没有其他较新的IC,最好是便宜又好买的.请了解的大侠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最好选择自带电源监控及看门狗的MCU,性价比更好

另有跟EEPROM集成的芯片如CAT1161、X5045等也可考虑,MAXIM的芯片比较贵,你还可以在网上搜搜国产芯片,目前已有几家国内的半导体公司在做这类芯片,价格不错。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们是在原有电路上作一定改进,所以可能不会采用新的MCU或着EPROM.我再查下看看

网友B:
805,813等都是可以的

MAX805,813等都是可以的,还可以提供电源监控

好像还看过有一个IPM的牌子,不知道会不会比MAXIM的要便宜。

网友C:
选用了MAX813

     选用了MAX813,感谢bingo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