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2-28):
(无正文)

网友A:
钳制瞬态高压

主要用于感应雷的防护。

楼主:
请问chunyang

如何测试其性能及判断其好坏?

网友A:
得用高压发生器

这种设备一般可不好找,根据手册找正规厂家的产品即可。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

我用晶体管测试仪测其击穿电压是在正常范围内
但是好象结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晶体管特性测试仪不能真实反映出放电管的品质

放电管、放电间隙等主要用于对付能量较高的高电压,晶体管测试仪虽可产生高压但能量有限(不能真烧管子啊),当然其得到的指标不能作为真实的测试结果了。放电管不能单独用,其击穿电压较高,离散性也较大,要与TVS配合使用以弥补TVS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