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5看门狗如果一直不喂,复位端的输出状态?

楼主(2007-03-01):
x5045看门狗如果一直不喂,复位端时输出周期性复位信号还是只输出一次复位信号?想用它来做个低频时钟。

网友A:
可以周期性输出,但最好不要这么用

做时钟的话,输出占空比和器件的离散性是个严重问题,除非是做某种事件的沿条件触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