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选择处理声音的电容

楼主(2007-03-02):
处理声音方面应该选什么样的电容.在功放机上是否可以将输入处电容改别的
或者用多大容量的电容好.4.4u 3.3u.或那些好?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输入阻抗来计算的。

网友B:
这可不叫“处理声音的电容”,叫耦合电容

一般在1-10uF间选择即可,讲究的是电容的材料和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