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险管上标注电压有何意义?

楼主(2007-03-07):
见有保险管上标注250V,5A字样,如果将这保险管用于380V(电流不会超过5A),会有什么问题?用在直流24V电路中又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安规

250V的保险管用在380V电路上,不符合安规。可能会在保险熔断后,主电源侧的瞬间高压仍然会窜入被保护侧

网友B:
5A指工作电流,250V指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好理解,工作电压有些不太好理解,有人会认为保险丝工作时是短路的,两端近似没有电压,何来工作电压?但是,保险丝总有烧断的时候,如果电压低于250V,烧断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安全切断电源,超过就不包了.另外,保险管交直流也是不能混用的,楼主说的250V后面应该还标明了AC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