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g格式的文件怎么用Protel99se打不开

楼主(2007-03-07):
请问CAD做的图怎么转换为Protel99能打开的格式?
我从PROTEL99SE中直接导入怎么不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

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怎么没人告诉我?
今天去面试,人家问我别人给你一个CAD作的图,你怎么用99SE打开,我以前做的板子都是方的,框图都是自己画的,所以没用过这个功能,我答不上来,结果......
呵呵,学艺不精,只怪自己.
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打开,是引入

菜单是
file-import...

网友B:
Protel99没有导入功能,dwg格式无法导入Protel99,这就是答案哦

楼主:
protel99se中有导入功能的

protel99se中有导入功能的,文件能导入进去,可导入后打不开,提示为未知文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晕,导入功能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A:
PROTEL99SE导入AUTOCAD文档就变成了PROTEL的一组图形元素

导入时候,PROTEL会询问用户是要将DWG图形导入到哪一个层、导入单位是什么等等,然后就会将DWG图形转为PROTEL图形。导入以后,你要将整个文件存储为PROTEL文件才行。否则PROTEL是不会认识这个文档的

至于导入在哪个目录下。,我前面贴子已经说了

网友B:
55,奇了怪,我的Protel99SE怎么没有导入,是汉化的关系吗?

记得以前有贴子说汉化了就没有多层板设置功能,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我的PROTEL99SE就可以

网友B:
是汉化的吗

网友B:
那就是了,汉化捣的浆糊

AA_55,10101010_01010101,奇偶公司滴马?哈哈,谢谢

网友A:
楼上聪明:)

本来ID是AA55的,有段时间没来,忘记密码了,只好起个类似的ID

楼主:
是不是转换之前机子中需要装有CAD软件

是不是转换之前机子中需要装有CAD软件?
为什么我导入的时候好慢,过一会给个对话框,好像说是找不到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A

转为DXF文件再导入PCB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没试过,等待高手~~~~

网友E:
我用的一直是protel dxp

网友F:
你找个完整版的试一下,有导入功能的

强烈建议用Altium Designer 6.6,protel的升级版本,非常好用了!

我一直用的是AD6了,前几天下了个99的绿色版来玩,刚打开,可以导入的.

可以试试搜一下:Protel99SE_SP6_完美汉化_鼠标增强_绿色版,大概20多M吧.

网友B:
谢谢楼上

这个绿色版在WIN XP下好象不能用.

网友G:
汉化的少好多功能,英文版的好啊。

网友H:
导入没有问题

网友I:
导入/导出,要在打开文件夹的情况下才能看到

网友J:
我使用英文版的,可以导入,就在FILE菜单下。

不能导入,可能是汉化的问题。汉化后一些菜单丢失了。所以我不喜欢用汉化的。一直用英文的。

网友K(2013-09-17):
我的显示这个图片,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