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电路,谢谢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懂

这也太乱了吧,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

网友B:
是挺乱的

有没有漏掉什么啊?输入还可以理解为从C35引入的..那输出呐??应该不会还从这里出去吧..

楼主:
这是一个振荡器,C35是输出,如果是的话不知输出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