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大电流测试(急)

楼主(2007-03-07):
我现在需要测试一个这样的信号:频率30K~100KHz的调制信号、有效值10A左右。传输线1米左右。还有,我们老大规定不能采用电流探头,说使用电流探头会增加误差。
测试结果跟实际比误差很大,为什么?要怎么做?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最好能给提个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得用专门的电流表,一般电流测量装置在这个频率下误差是

    你这个频率不算高,对真正的高频电流表而言反而太低了,不过可以找找,关键是频率要合适。
    自己做测量装置的话,可以用铁氧体芯做互感器,然后AD后计算得出,不过定标是个问题,仍需要基准仪表。

网友B:
那干脆用分流器,看示波器波形就得了!

网友C:
电流检测电阻+放大器+精密整流+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