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解决方法求助?

楼主(2007-03-08):
用单片机控制液晶,受干扰后单片机正常工作,但液晶屏死掉了,不显示。从软件上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要区分原因

如果LCD的控制器死机了,那只能对其重新上电,如果只是显示乱了,软件处理上每次显示前都先清屏,不过建议改进整体抗干扰性并选择品质良好的零部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