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刚才中毒,求救!

楼主(2007-03-08):
所有EXE可执行文件都被感染了,图标都变了打不开。真的想哭。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毒,怎么还原我的文件呀

网友A:
用正版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版后在安全模式下查杀即可

网友B:
灰鸽子飞来了

网友C:
恢复系统备份,否则是没法还原的

要靠平时防范于未然

网友D:
病毒很深啊!

我以前用瑞星、江民、等等都是0个病毒,
后来装了个McAfee VirusScan 扫出6K多个感染,
到现在一直OK

网友E:
mohanwei :不装杀毒软件,你如何知道没中毒?

病毒不仅仅是你看到的

网友C:
呵呵,除非是完全孤立的电脑,3年不上网、不装任何软件、

不打开和使用任何外来的盘、文件

网友F:
前天我们的机子也中了,情况类似

好多程序都启动不了。

昨天让人搞好了,没看见,不知道怎么搞的。但我因此相信有专门的处理方法,毕竟,那些人是专门做PC维护的,不会有太特殊的技巧,专业一点而已。

网友C:
很简单,找套相同系统的电脑把系统文件全部复制过去就行

当然,要先剔除和用户设置相关的文件

至于特殊的应用软件,那就重新装过吧

网友G:
因为我的机器装的是瘟酒巴……可能很多人都记不起这个东

再有我把文件夹配置文件,windows里跟脚本相关的东东全删了……几乎99%的病毒就不可能自动在我的电脑上运行了^_^

前段时间的熊猫烧香,灰鸽子……随着U盘跑到我的电脑上怎么也凶不起来,简单的一删了事^_^

我对电脑没有什么要求,能画图能编程就可以了,连听歌都是用简陋的“1by1”……

网友F:
1by1....点解啊?

网友H:
    下个好点的杀毒软件杀毒不就行了吗?卡巴斯基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I:
这几天我这也有两台中这个了

用的卡巴斯基5.0,升级完病毒库,可以清除病毒,而不必删除.ex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