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测试问题

楼主(2007-03-08):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电压与输出带载能力没有任何关系

而控制电压是有回滞的,打个比方说,你给继电器加9V以上的电压,它动作了;你可能需要将电压降到7V以下,它才会断开……

网友B:
降低测试用的电压

网友C:
有个简单办法,就是危险点

去买个加热体吧,用加热丝绕的那种,比较便宜,替代大功率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的意思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明确。

我再试着表达一下:
   我想测试的是继电器控制3A电流的通断时,开关管脚上的电压最小为多大才能使继电器触点正常的吸合和释放。

表达能力有限,大家见量~~

网友D:

你说的是继电器的最小吸合电压和最大释放电压,继电器手册里都已经给出,无需测试。

网友E:
看手册吧

如果厂商能给规格书,都会给这个释放电压参数的。更负责的厂商还会给出样品实测结果,我每次向东莞三友公司要样品,他们都给这个实测数值和设计数值的。

如果一个厂家连规格书都不能提供,那就要慎重选择了。

楼主:
有手册

   手册上有这个参数,但以前买过这个品牌的一款继电器,那些很爱坏,我猜测那些是假冒的。但领导对继电器的资料参数不太信任了,出于产品的质量保证,安排我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F:
最小吸合电压和最大释放电压 控制3A电流的通断

吸合与释放,与通过的电流没有多大的关系,好象一般不混到一起测的。负载电流大小的影响,还要看灭弧性能,而产生电弧的情况还与负载的特性有关,如感性。

网友G:
与其相信业余测试,还不如选择可靠供应商

——如果不是设计问题的话。

网友H:
你最好是把电路贴出来

很多人都没有正确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电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