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使用DXP

楼主(2007-03-08):
在DXP找不到一些大的芯片如8031 8155等,另外请教如何自己编辑元件

网友A:
一定有!从dos版本开始就一直有。

你可以搜索一下。我一直用99se,dxp和最新的那个A……什么来着只是装过一遍看看没有什么实用的新意体积又超庞大就删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