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电器的线包上串联一个电阻可取吗?

楼主(2007-03-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继电器和电源是匹配的,当然这样肯定不合理了

如果降低电源还能使继电器可靠工作,为什么不降呢?

网友B:
继电器有一个可靠吸和动作的电压和与之对应的电流

只要保证动作时候满足要求(要留有余地,否则电压一旦下降就惨了),就不会影响可靠性,不过不增加那个电阻也没什么大问题,除非你该继电器的电压超标太多。

网友C:
我设计的话一般都加电阻。

不管这个电阻是零欧姆还是其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