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忙啊?(用单片机如何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呢?)

楼主(2007-03-08):
用C51单片机如何控制四个步进电机运作呢?
(4个步进电机不需要同时动作,一次只要动作一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只要具体的硬件连接图或构思
程序我自己编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门口排队,叫号进来,看看医生是怎么给一房间人看病的

若要同时控制也行,在前一病人去**拍片时给第二病人写病史量血压...
这个同时其实也是串行排队处理过程.
不过你得仔细安排,要确保来得及处理好每一个动作.

网友B:
如果单片机没有其它事情,可以同步控制4个步进电机

如果单片机没有其它事情,端口足够,可以同步控制4个步进电机。一些数控机床就这么作的。很不幸我也参和着搞过。哎。
异步控制的办法tyw 已经提示了。

楼主:
接口有点紧张啊

谢谢楼上各位了
因为单片机还要接键盘、显示接口
这样一来I/O口不是有点紧张了吗?
我现在考虑的是有没有带多个接口的驱动芯片呢
用两个ULN2003可以吗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C:
re

显示接口部分如果占用了你很多IO可以考虑74LS164进行IO扩展

网友D:
用同一个驱动芯片,使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B:
595比164合适

楼主:
多谢啦

我会参考上述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