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篇**,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2007-03-08):
不要红外,不然被挡了救没用了
应该是高频无线电那种,用哪种电路比较好?
一定要编码/解码芯片吗?

网友A:
可以用PT2262/2272作为编码和解码

不过选用的频段和功率要符合设备使用国的规定。

网友B:

http://www.sinowealth.com/fae_file/softip/tw/RF_T.rar

网友C:
TX-2/RX-2也不错

网友D:
要看是做产品还是自己玩了

自己玩玩或做廉价低端产品,用PT2262/PT2272配合分立元件的OOK模块、超再生接收模块即可,如果是做高端产品或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业、医疗、车载等非玩具类产品就得用专业级的无线通讯模块或IC了,前后的所需的性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二者的价格也是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E:
编码解码好象很困难的。

网友F:
编码解码很简单的,高频没相关仪器设备是调不好的

网友G:
做简单的遥控用专用的RF收发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