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多个18B20同总线上的ROM搜索?

楼主(2007-03-09):
有没有人做过多个18B20同总线上的ROM搜索?

今能成功的搜索出器件的ROM,但是对于物理位置无法确定,请问怎么能够判断DS18B20的物理位置?

网友A(2009-07-20):
物理位置是不能够确定的!!!

物理位置是不能够确定的!!!
你看一下另一个产品,这个行,DS28EA00!
不过我正在想ROM搜索好吗?
是不是用一个端口作为专用ID读取口,读到的ID存好拿来用就行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