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非门是怎么组成放大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3-09):
主要是想知道原理,或者说工作过程。

网友A:
网上有很多有关于此的资料,可以下载看看。

R1、R2、R3分别是三个非门的负反馈电阻,由于非门实质上是放大倍数很大的反相放大器,如果给非门加上合适的负反馈电阻,就能够使它从饱和区进入线性放大区,这就是非门的放大原理。

网上有很多有关于此的资料,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B:
反馈电阻的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C:
看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