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软件延时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若晶振是12M的,请教一下这个程序运行时间算,

若是下面这个程序又是怎样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网友A:
先搜一下历史帖子,这种问题都讨论的泛滥了^_^

不想搜还可以看反汇编代码。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