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开关是不是不能接日光灯之类的负载?

楼主(2007-03-10):
是不是单火线开关不能接日光灯之类的负载?如果不能,有什么解决办法不?或者说设计通用电子开关时不能考虑用单火线方案?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高见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看到单火线开关的说明书上这样讲的:不能接有电子镇流器的负载

网友B:
应该禁止使用这种开关,太不安全了

关了的开关平时可是带电的哦

网友C:
这要区分是什么开关

    单刀机械触点开关可以也只能这么接,但估计楼主所指是单线式“电子开关”,这种电子开关本身需要一定电源供给,在采用单线连接时只能通过负载取电,这时要求负载必须是纯阻性的,传统镇流器呈感性,非工作态下又无直接电气通路(未发生气体放电),故单线式电子开关无法获得足够电能而工作。电子镇流器的情况则不同,电子镇流器事实上是开关电源,一点电能即可工作,用单线式电子开关根本无法关闭负载。
    说到安全性,这类电子开关应禁止使用,事实上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现行建筑供电施工规范有其细则,电子开关都应用双线供电并严格火线、零线、地线的连接方法。

网友D:
基本同意chunyang解析

不过,在灯具或其它产品内部的一些地方,应该可以用它来作为功能切换之类。

网友E:
reply

楼主所买的产品应该是小厂家出的,限于他们的技术所以才在说明书中这样标。能接各种日光灯的开关比只能接电子镇流器的开关价格稍高。

网友F:
re

2线制开关由于没有零线做回路,只好负载永远在线。这种开关自身功耗很小,在开关关闭状态下,用于白炽灯虽然有微小电流通过也不至于将其点亮。而用于日光灯就讨厌了,它会发出闪烁微光,就是所说的鬼火。这是主要原因。

网友E:
RE:

9楼的朋友所说的“鬼火”现象确实存在,这种开关用在节能灯上有的也会闪,这主要还是技术水平的限制,如果买我们的产品肯定不会闪。这个行业的核心技术就是“单火取电”,而国内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很少。

网友:
ls的很n哦

网友G:
dan_dan !您好,你们是什么公司啊?我想买个用用?如何买啊

网友H:
真想开开眼界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8楼: reply

楼主所买的产品应该是小厂家出的,限于他们的技术所以才在说明书中这样标。能接各种日光灯的开关比只能接电子镇流器的开关价格稍高。

--------------------------------------------------------
三线接的开关肯定能控制所有类型的灯具。功率有限制。内部使用的是电磁继电器。

如果二线电子开关(俗称“单线取电”)能够从铁心镇流器灯具中获得足够电能用来自用,这确是个好消息。不过,即使能取到电,回路中的电流也不看好,会闪吧?

无疑,二线电子开关控制的电子镇流器节能灯一定会闪。节能灯内大电容(其实也就4-10uF450V)从无电始充电,到震荡电路起震前,灯是不亮的。如果开关没开,依然处于待机,则在大电容充到震荡电路起震时,灯点亮,但是无足够电能继续亮,于是电路停震,灯灭。如此循环。我没见过有二线电子开关能避免这种现象。从原理上分析也不可能避免。

真想开开眼界,买个dan_dan公司的产品。

网友E:
杨真人分析的有一定道理

如果这门技术那么简单又有什么必要投资几千万研究N年呢。

To 12楼:我们目前是给国外一家公司做OEM,自己不做市场和终端。

网友I:
RE:

没那么神秘,我早就解决了

网友C:
确实没有什么神秘的

呵呵,几千万投资……
谁想要这个技术,我十万就出,利润是9万9,有没有“鬼火”不敢保证,但绝对可以做到那个“几千万”的水平甚至更好。

网友J:
一根火线,零线断开怎么灯还会亮?

是啊,想问问各位
我家中的有一盏节能灯怎么只要一根火线就可以点亮,而零线根本就是断开的,没有形成回路。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和楼上说的鬼火一个道理?

楼主(2008-11-07):
支持dan_dan

dan_dan是对的,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否认别人的成就。

网友K(2010-11-19):
就真的没有好的方案了嘛!

网友L:
开关不是要装在墙上的吗?墙就是大地,火线进来,利用电容效应,与地之间漏点电,然后驱动电路打开或关断火线输出,这样可以做到不闪,条件就是这个开关的控制电路功耗足够低。
但像大家说的,这种电路应该杜绝,中国就喜欢投机取巧,为小聪明钻牛角尖,结果老是出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用户当然不知道什么对标准好一点(像这种开关装多了,漏电量可想而知,而且对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判断不利),用户只会省钱,但那点钱(多一根电线),至于吗?

网友M:
如果你要,我可以提供个样品给你,3年前做过的,量产出口欧洲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C:

这类开关量是不大!甚至可以说基本上都没什么人用,价格是主因
不过安全性还是可以的,这与设计和采用的元件有关
我家里装了4个单火线学习型红外遥控墙壁开关
用了2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O:
“单火线开关”的引号不可省。也就是说是伪的

来个字面理解:

名叫:单火线开关
也就是说:不是火线的话问题变来了----特别是用墙等作为地因路的。反而另一端经负载的兼容性更好。

没有回路就没有电流,单火线是不可能存在回路的。就看产品是通过墙下大地,还是经过负载得到回路。
这都是假的单线。只是另一线隐藏了而已。

经墙等到大地产品的缺点是,不能安装在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
经负载产品的缺点是:在负载上有弱电流,面像用启辉器起动的这类负载时无线工作,

两者都存在安全性问题。

网友P(2011-07-05):
回复 网友H:
做得好的单火线是可以接日光灯和节能灯的,也不会出现闪烁,别老来理论来指导实践,你买个正规公司的产品拿回去测下就可以了,没实践还在那里洋洋洒洒发表,这样的人适合去做教授。我现在这里有别人的样品,我接日光灯和节能灯都没见闪烁。

网友N:
该去开开眼界了!
工程师老坐在象牙塔里,没实践是不行了

网友N:
我家用的单火线遥控开关和热释电感应开关是60年代毕业的一个老工程师设计的
现在的年轻人在模电方面赶我们上一辈的实在差远了!

网友Q:
接日光灯和节能灯都没见闪烁:若正好这灯内有1个高压电源滤波电容(就是并在输入交流电的电源线上),就有可能不会闪烁了

楼主(2012-09-24):
07年发的贴子,12年作个结贴,“单火线开关是不是不能接日光灯之类的负载?”,现在的答案是:单火线开关可以完美的接白炽灯、节能灯、LED灯、日光灯,如果做不到,是设计没过关。

网友R(2012-12-27):
所有楼层看完了,受教了

网友S:
在控制输出的负载两端并联一个1UF/400V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T:
同意28楼的观点,单火供电有做成功的吗,可以技术转让吗?

楼主:
哈哈,你有足够实力做推广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U(2013-03-19):
楼上的有这技术,可以转让?我需要的是直接可生产的

网友V:
赞同楼上的“异端邪说!…”

楼主:
我是楼主,看到不少人关注单火开关,让我很感动。可以接日光灯的单火线触摸遥控智能开关现已产业化,在淘宝网店有出售:http://woka-xk.taobao.com/,欢迎大家测试体验。

网友W(2016-09-24):
PI-3V3-B4单火线电源模块适用于Zigbee单火线智能开关、触摸开关、无线遥控开关,无论是接LED灯、节能灯,还是接吸顶灯、日光灯都不会闪烁

Zigbee智能开关单火线方案(3-3KW继电器版本) 采用PI-05V-D4电源模块和XD-KC024专用继电器驱动模块组成,适用于节能灯、LED灯、日光灯(含电子式、电感式镇流器)等,灯具不闪烁,继电器无粘结,适用于酒店、家庭智能开关。

网友X:
单火线开关额定待机电流30uA, 要为控制电路提供稳定的3.3V, 1mA的电流. 不是那么好搞的, 2011年awey搞了半年, 总算搞出来了, 不过成本比较高, 卖不动. 估计开发费都没收回来.

网友X:
老A还开了个模具, 后来想把模具卖给我, 我没要

网友Y:
这种开关关断了还有微弱的电流,日光灯会时不时闪一下.

网友Z(2016-10-31):
免布线、无闪烁、质量稳定可靠的智能开关才能带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
PI-3V3-B4等单火线电源模块为众多的智能家居企业开发智能开关提供理想、
便利的单火线电源解决方案(单火线取电模块或单火线供电模块,适用于
无线遥控开关、触摸开关、ZigBee触摸开关等产品,LED灯、节能灯、
日光灯等不闪烁,有可控硅、继电器版本)。

单火线开发板(3-300W可控硅版本),所使用的单火线模块:PI-3V3-B4;
单火线开发板(3-3000W继电器版本),所使用的单火线模块:PI-05V-D4,XD-KC024.

单火线开发板(3-300W可控硅版本

单火线开发板(3-3000W继电器版本

小体积单火线模块

单火原理图

小体积单火线模块

单火线模块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