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NTC芯片

楼主(2007-03-11):
各位大哥:
    小弟有一问题想请各位帮忙分析解决一下下。
   我在焊接(无铅焊接)敏感NTC芯片时,经电性测试发现其电阻漂移过大而报废,(芯片是好的)我怀疑是烙铁功率过大(现用60W)引起的,而另外的ENG认为是焊锡量过多引起的。还请各位大哥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其原因并提出好的建议。谢谢啦!!!!!!!!

网友A:
是否焊锡量过多,看外观就能判断

下次少用点焊锡如果还有问题就只能是焊接本身的问题了,这就不是别人能帮你的了,只能自己练好手艺或者让别人焊包括机焊。

楼主:
是否焊锡量过多,看外观就能判断

多谢楼上的回答先。
焊锡量保证是很少的,同时焊接也是手工焊接的,她们焊接都是很有经验的啦。

网友B:
60W的很高了吧?30W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