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脑圈圈帮忙,关于D12的问题

楼主(2007-03-14):
    作为学习c的材料,我借用usb知识来学习,看了你的那个假u盘,后来自己
去做了板,烧进你的源代码,成功枚举,并显示出了"假u盘"....
    以上题外话,是想感谢像你和像你这样无私奉献源代码的朋友
感谢你们对我这样初学者的帮助!!!

    问题:控制端点IN,控制端点OUT ,中断。

我不知道这里的中断代表什么?
控制端点IN中断到.是不是告诉单片机要发数据到D12里面去?
控制端点OUT中断到.是不是告诉单片机D12里面有数据,让单片机准备接收?
还是说pc发IN包后产生的中断叫做控制端点IN中断?

这几天看这个D12书,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无法理解...in和out中断的意思

希望你能详细的帮助解释一下含义!

网友A:
没弄清楚你所说的中断是指哪

USB协议本身就有四种传输模式: 控制传输,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同步(或者叫等时)传输.
如果你所说的中断是这里的中断传输,那么去找USB协议看看就清楚了,实际上是HOST的一个
轮询过程。USB协议可以到http://www.usb.org上面去下载,也可以找相关书籍.

如果你所说的中断是指D12芯片的中断请求信号,那就是指芯片已经处理完数据了,
具体的说,对于IN端点,当主机通过输入请求将数据读走之后,D12就会产生一个
IN中断,告诉你缓冲区中的数据已经发送完毕了,你收到这个中断之后,就可以重新
往输入缓冲里面写数据了。对于OUT端点,当接收到主机的一个数据包后,就产生OUT
中断,告诉你该端点已经接收到数据包了,收到该中断后,你就可以从输出缓冲里面
读取数据. 在你还没往IN端点准备好数据或者还没有从OUT端点读完数据之前,D12将
对主机对该端点所发的请求用NAK返回,以免数据不正确。

下载D12的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相关描述。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再多看看你的那个源程序..这几天看这些内容.usb的枚举大致有了一些了解....只是现在对c的指针看起来比较吃力.希望经过上半年对你程序的分析
,能进入c语言的门...

   还请各位看的朋友以后多多帮助

网友A:
我的那个程序实际上是没用中断的,用的查寻

指针其实不难,就是两点: 地址值和类型。当一个指针的地址值和类型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按照这种的数据类型去访问这个地址里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