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问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2007-03-14):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过.我直接用创建库菜单,很正常。

网友B:
没见过。“从PCB元器件封装库提取的元器件封装”是指

直接在PCB封装库里复制元件吗?

网友C:
你检查该器件属性,选bot面就成反的(但做成板子还是正的)

若设成top就是正的了.下图中红字器件选了top,绿字器件选了bot.

网友D:
tyw 这个图里面圈的属性是这个元件安装在PCB的下表面。

tyw 这个图里面圈的属性是表示这个元件安装在PCB的下表面。
通常元件都是放在PCB的上表面的。Protel默认如此。自己制作FootPrint一定要万分注意!

如果这个元件本来是设计来放在上表面,而你又人为地改装到下表面,那么这个元件就会以PCB的水平面翻转180度。也就是说反过来装到PCB下表面(背面)。这样从PCB背面看丝印字是正确的。从上表面透视当然是反了。
如下图:

U4 就是把 Component 属性 Layer 设置为 Bottom Layer 的结果。如果不改变,默认是Top Layer,则U4 和其他SMD一样,都是装载上表面的。
这里不要囫囵吞枣,必须搞清楚。否则可能造成整批成品板报废。

网友D:
回楼主:

你可能是用PLACE命令的时候没注意。PLACE元件时在工作区未点鼠标左键定位元件前,按一下TAB键,把LAYER重新设置为TOP,确定,然后再定位元件。这样下次再PLACE就自动默认为TOP了。

网友E:
可能是该元件的焊接面标记字符,虽然它放在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