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饱和电感

楼主(2007-03-15):
在一个电感的规格书中,有该电感饱和电感的最小值,对这个概念心里没有数,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关于饱和电感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A:
饱和电感是指磁心饱和

磁心的导磁率比空气高,但在磁通密度高到一定程度后即开始减少,直到等于空气的导磁率。所以“饱和电感的最小值”就是该电感(线圈)不用磁心的电感值。

楼主:
感谢maychang

电感在哪些情况会发生饱和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