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07-03-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些数,是2的整数次幂

一个矩形,一切两半,每个小矩形再一切两半……最后得到的就是这些数。

楼主:
还是有些不解

但是计算机内部是以8位为一个基本单位,只有是符合8的整数倍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2的整数次幂呢,难道是硬件上有这样的特性吗?

网友B:
因为每增加一条地址线,存储容量就翻一倍

这样就没有浪费寻址空间. 你也可以买一条128M再加一个512M的,那么你的电脑就变成640M了,既不是512,也不是1024.

网友C:
00回答正确!但这种完全正确的回答又培养了一个不思考的学

这样简单的问题应该让他自己去思考,至少不要直接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