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最小的贴片二极管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2007-03-15):
大家用过最小的贴片二极管是什么封装的?
或者,有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的器件吗?型号是多少?
敬请赐教!

网友A:
有种类似SOT23但仅其1/3大小的封装的双二极管

具体规格一下想不起来,你可以拆个近两年出品的新型手机,里面肯定有这样的元件,其封装尺寸、标号就可查到了,再根据标号查对型号和生产商。

网友B:
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的器件?

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的器件>>>肖特基的有BAT54A,共阳极的; BAT54C,共阴极的.都是SOT23的.
   最小的贴片二极管??? SOD323???SOD123???
      我见过没有引出脚的那种,削尖的铅笔头大小.封装的名称怪怪的,不记得了.

楼主:
谢谢两位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需要的是内部阳极和阴极相连的双二极管,目的是用来小电压的整流,要求体积小(SOT323的封装能满足体积要求)。我找到了HSMS-2700,属于低势垒肖特基双二极管,用来整流合适吗?有其他更好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C:
那你还可以看看这个

BAT54XY,SOT363,比SOT23小,集成了4个二极管,可以做全桥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