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器对编码器产生干扰是什么原因啊?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07-03-15):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电机?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1.估计是电机运行时有火花,想办法灭掉.
2.分开供电,不要共用.
3.是买来的应该找厂方求援,他们应该最清楚.
4.自已做的就要花点功夫找出干扰源,用示波器看.

楼主:
谢谢TYW的指点,是自己做的步进电机,现在还不太清楚干扰源!

纳闷中,电源都是开关电源,有隔离作用啊!!

网友A:
用示波器看

步进电机属于电感性负载,反电势对电路会造成较大干扰

网友B:
步进电机实际上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开光切换时的电磁辐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对编码器回路进行改造。
1、编码器单独供电,加磁珠或电感。
2、编码器信号差分传送,使用屏蔽双绞线电缆,屏蔽在接受端单端接编码器参考地。
3、适当的增加滤波手段
4、软件上增加抗干扰处理。
5、尽量增大开关的切换速度(不太好,增加了开关损耗)

网友C:
如果共地了,首先解决共地问题,然后

如果线没有屏蔽,解决屏蔽问题,最后再改电路

网友D(2008-11-07):
我也用类似的疑问

加大滤波会导致AM26LS32的输出波形占空比不是50%吗?在伺服电机上是否会导致电机振动?AM26LS32的入口电路如何做,才能同时适应单端和差分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