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触发器为何不能可靠翻转?

楼主(2007-03-16):
   小弟准备用74HC112作一双稳态触发器,具体实现功能:开机预置QP0=0,QN1=1;轻触开关按下后提供的下降沿作时钟脉冲以实现状态转换(74HC112是负边沿触发),另外还控制其它电路的复位。具体电路如图示。
   现在搭了一实际电路试验,可以实现开机预置功能,但按下开关S1时,总是不能可靠的实现两个输出端的翻转,由QP0=0,QN1=1态转换到QP0=1,QN1=0很困难,有时要按好多次才能实现。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一个不错的网站

http://down.cenet.org.cn/download.asp?code=Jrrqmpgpjnuoo&site=www
 相关链接:http://down.cenet.org.cn/download.asp?code=Jrrqmpgpjnuoo&site=www

网友B:
按键抖动,翻转了2n次就维持原态

楼主:
那不可能按了5、6次或更多次每次都翻转2n次

网友C:
边沿不够陡吧

网友D:
下跳快而上跳慢造成的!

将按键并接的电容换成103的,将R1换成1k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