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启动电路~求教!

楼主(2007-03-17):
如电路显示,在110VAC情况下,单掌UV灯有四个管角,如1-A、1-B、1-C、1-D,其中在1-B和1-D加入了UV启动电容。如两路UV正常接入,可正常工作,功率显示14W(当掌UV/7W)
但是如果只使UV1正常工作(即1-A、1-B、1-C、1-D全部正常接入电路),而UV2中只接入2-A、2-B,悬空2-C、2-D,此时功率应该是7W,因为只接入了1掌UV,但是测试的结果是功率从7W开始上升至20几W,三极管发热,电路烧毁。

请教各位大狭,在不取消启动电容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我考虑是UV1的LC振荡对UV2产生了影响,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感谢大家指教!

楼主:
没人给个建议吗?

在UV2中还是有接入启动电容,只是断开了2-C和取消掉了IN4007、30欧电阻!

没有哪个前辈可以指导一下吗?提下意见嘛,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还有单掌UV接入的话。两路电路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