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7-03-17):
想检测一个0-400V的电压信号
能不能先把电压分压到0-10V
然后以差分信号的方式直接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
而放大器的供电电压与输入电压是隔离的

这种方法可行吗?
具体该怎么操作?
我想试试能不能用这种方法避开使用精密线性光耦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放大器的共模电压范围不被超出就可以

否则必须使放大器的电源“地”与分压得到的10V有公共点。

网友B:
有用普通光偶实现高精度模拟量隔离的电路

不过需要用到一个运放和两个一致性非常好的光偶,据说误差优于千分之二……图一时找不到了,你搜一下吧。

还可以用ADC+光偶的方案,VF转换+光偶也可以。

网友C:
达到2%精度的隔离采集方案,成本2块多。

楼主:
请问2楼

放大器的共模电压范围是什么意思?
我要得到的是交流整流后的电压,0-312V,
然后我用电阻分压成0-10V,
把这个电压当作悬浮差分电压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
输出再用低通高通滤波去除谐波和调整相位差,
这样可行吗?
输入端那里的反馈该怎么接?
能不能给我一份电路图?
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4楼

这个方法你实践过吗?
我试过这样的方法,
但是当输入为稳定电压值时,
输出确是频率三十几kHz,幅值为几百毫伏的正弦波,
怎么调阻容参数都消不掉这个纹波,
我想会不会是PC817的反应时间问题,
我还试过对输出滤波,但是输入输出已经完全不合计算的比例。
晕啊,望指点,呵呵。。。

网友B:
同相输入端对地要有直流回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图上

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