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后天去做音响的公司面试,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03-17):
小弟后天去做音响的公司面试,请大家帮帮忙???
 告诉我一些关于音响方面的知识,功放电路方面的,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胆石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胆石之争由来已久,喜欢胆机的朋友对胆机温暖醇厚的音色赞不绝口;喜欢石机的朋友又为石机强劲的力度和庞大的动态摇旗呐喊。其实我个人认为二者谁优谁劣的争论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胆机爱好者好比辽阔草原上的骏马骑士,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草原上享受着阳光和大自然;石机爱好者好比高速公路上的跑车赛手,驾驶法拉利飞驰在公路上感受着极速的紧张和快感,你能因为骏马不如跑车快就断言骑士不懂追求快乐吗?你能因为跑车没有生命就咬定赛车手感觉不到驾御之乐吗?显然,他们都很快乐!这两种感觉没有丝毫的矛盾。因此我们不妨以一种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二者的区别。
   关于胆机的工作原理和电路结构,不少**已经详细地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让我们来看看与石机相比胆机的优缺点:
    胆机的听音效果之所以使人感到温暖、醇厚,主要取决于电子管器件本身的优点:
    1.电子管是一种工作在高电压小电流状态的电子器件,其输入阻抗较晶体管大得多,和多种信号源都能达到较佳的阻抗匹配,声音较为舒展自然;由于工作在数百伏的高压下,用它制作的放大器具有电压动态范围大,不易产生削波失真,声场延伸性好的特点。
    2.电子管承受过载能力强,即使在使用中不慎输入极强的信号,也不易瞬间击穿短路而损坏电子管,只要外围电路不损坏,其工作状态会自动恢复;在输出过大的情况下,电子管产生的失真递增较缓慢,在听觉上不易察觉,使声场表现不会生硬刺耳,比较细腻温和;另外,相同型号和批号的电子管的特性曲线和参数的一致性较好,即使发生损坏,互换也非常方便。
    3.电子管在正常工作状态时温度特性很稳定,因此其放大电路也远比晶体管电路简单,符合简洁至上的原则,一些经典胆机电路均采用人工搭棚制作,现代优质的阻容器件加上名胆的独特音色,使得这类胆机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4.由于胆机通过输出变压器和扬声器相连,输出变压器可以看成一个电感线圈,在输出变压器阻抗端选择正确时,和喇叭的音圈(也等效为一个电感线圈)容易达到较佳的信号耦合,即使小口径的喇叭也能得到较丰满的声音,因此,一些效率很低晶体管机难以驱动的小型书架箱用胆机推动却十分靓声。
    电子管的这些优点,就是目前胆机在现代音响圈“重出江湖”的原因。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胆机厂家都充分利用电子管的这些长处,推出各种档次的胆机来满足发烧友们对靓声的追求。
    虽然电子管具有上述优点,但胆机的市场从目前来看是不容乐观的,这是因为电子管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子管电路工作时需要多种电源(如灯丝电源、帘栅极电源和阳极电源等),耗电量大(单灯丝加热耗电就达数瓦至数个瓦),供电电路复杂,产生的干扰不易完全消除,效率和信噪比较晶体管机低。
    2.电子管的寿命受阴极材料的限制,一般累计使用几千小时后就渐惭开始趋向老化失效,比具有数万小时寿命的晶体管要短得多。目前电子管的生产厂家正在迅速减少,不少型号的电子管已因停产而发生短缺,现有的一些有名的靓声电子管也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的库存品,从电子工业的发展来看,电子管退出市场只是迟早的事,那么这些音响胆管的价格随着数量的减少会逐步上升,因此胆机的换管将付出越来越昂贵的代价。
    3.由于电子管器件的结构特点,胆机中电子管的体积比晶体管大得多,使用中散发热量大,除风冷外无法采用其它散热措施,必须有足够的散热空间才能保证其工作安全,使得电子管在小型音响设备中(如随身听)毫无用武之地,使用领域大受限制。
    4.电子管使用时采用接插式管座,玻璃外壳承受机械振动的能力比晶体管差,使用中管座温度很高,时间一长管脚与管座间易氧化产生接触不良,不适合在户外移动环境中使用,更无法满足流动性大的专业音响系统的要求。
    5.胆机必须通过输出变压器才能驱动扬声器。而决定音质的输出变压器无论选材如何优质、制作工艺如何考究、精湛,都无法避免分布电容与漏感分量的存在,产生相位失真;输出变压器作为感性元件,对不同频率的信号传输具有不同的感抗,对高频的瞬态响应不如晶体管机,因此胆机的声场解析力不如晶体管功放,显得较为圆滑。
    6.由于胆机使用的变压器除电源变压器外,还有输出变压器,使得胆机的重量十分可观,功率较大的胆机可重达数十公斤,搬动非常困难,在运输过程中容易摔坏;由于在生产上采用人工搭棚工艺,胆机的生产效率是相当低的,使得制作成本高居不下。
    7.胆机的设计思路突出在简洁靓声方面,除了一些极品胆机外,大多数胆机在功能和操作性方面明显不如晶体管机,如:遥控、监听、音调调节等等,在AV领域中,纯胆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电子管无法象晶体管一样做成集成电路。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电子管的无法弥补的严重缺陷和不足,它不仅制约了电子管在音响电路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使人对胆机的未来深感忧虑。现代电子工业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子管的缺点显得更加无法容忍,在众多的电子领域,电子管已渐渐被遗忘。

胆和石的现状

   尽管电子管存在许多缺点,但以电子管为主的音响器材在一些发烧热度很高的地区,如香港、台湾以及我国的一些沿海城市等颇受青睐,不少音响迷为自己拥有一套名牌胆机而津津乐道。一方面是因为胆机的音质醇厚优美比较讨人喜欢,另一个方面就是胆机的外观非常的幽雅迷人,运作中的胆机发出的光芒不仅给人视觉上一种美的感觉,在心理上也使人沉醉于她的高贵。
   胆机的电路结构相对晶体管机要简洁得多,因而各种胆机只要采用的胆管相同,其电路结构也大同小异,即使顶级的发烧胆机,也是采用经典又传统电路,简单地说,胆机从电路结构来分主要有单端甲类(常用的靓管有300B、211、845等)、甲乙类推挽(常用的靓管有KT66、KT88、6550、EL34等)两种,从电子管的工作形式来分又有三极管接法和五极管接法。
    图二为意大利UNISON RESEARCH公司的SMART 845单端甲类24瓦胆机,其优美绝伦的音色和精细豪华的外观,可谓是胆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
    国内也有不少生产高质量胆机的厂家,如极典、斯巴克等,其中斯巴克生产的一款MINI1998超小型胆机(图三)也称得上是胆机中的发烧杰作。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在晶体管的器件的不断冲击下,生产电子管这种高成本器件的厂家将越来越少,许多年以后,电子管器件将成为希有之物,即便不存在胆管绝迹的忧虑,现有胆机高昂的价格和难以承受的后期费用(高能耗、换胆费用)的确让普通音响爱好者却步,这也是导致其市场无法扩展,只能成为少数富有爱好者的宠物,反过来使其成本不断升高的恶性循环的结症所在。
    称为“石”的晶体管的诞生虽然要比电子管晚四十多年,但它的发展却非常之快,在七十年代,晶体管机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论在稳定性和音质上都可以与胆机一比高低,在技术指标上晶体管机的失真远低于胆机。而且由于半导体器件生产的成本低产量高,晶体管在价格上远低于电子管,晶体管机比较适合大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在生产效率上远高于胆机,因此在短短的几年里,不论在专业上还是民用领域,晶体管机迅速地占领了胆机的市场。
    市场的迅速扩大,反过来使晶体管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当今集成电路时代,晶体管已成为电子器件的主导。设计完美的晶体管机不仅在保真度上远远胜过胆机,在听感上也日趋完美境界,世界上不少著名的音响厂家如:MARK LEVINSON、KRELL、Accuphase、ONKYO等都是晶体管机的倡导者,从他们掌握的技术来说,要生产高级胆机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晶体管机HI-END产品的生产行列,因为他们知道,在现代工业的支持下,晶体管机的前途不可估量。图4是ONKYO的旗舰前后级放大器P-388+M-588。该机强大的驱动力(200W× 2)、极低的失真度(0.003%)和浑厚的音色,让人不得不叹服现代技术造就的石机之美妙音色,即便是外观也毫不逊色于那些豪华的胆机。

网友B:
你的听力怎么样?音乐的感悟力如何?耳朵的高低频响如何

楼主:
不知道啊,还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C:
很好

打扮漂亮点

网友D:
做音响跟做音箱的区别

音响追求的是电性指标:输出功率,失真度,信杂比,频响度等,完全是电路实现,跟耳朵好不好没直接关系;
做音箱追求的是电-声指标:灵敏度,频响曲线,要求有相当的听觉能力。

网友B:
我有一事不明,请大虾指教:为什么在电性指标相同的情况

为什么在电性指标相同的情况下,电子管做的音响要比半导体做的音响好听?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呵呵,因为人耳厌恶很多失真,却喜欢某些特定的失真(偶

变压器声、空气感等

宰割电子管的动态阻尼特性比大多数晶体管机好

网友F:
To:LZ:“音响方面的知识”太多太多了,你去音响论坛上去

不是三言两语能“告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