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脑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3-17):
开机的时候,主板上的电源正常,但是显示器无输出(显示器确定ok,和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一样),硬盘灯不闪烁、键盘灯也不亮,也没有报警的声音,有时候重新擦下内存条金手指再安上去又可以了,但是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内存出问题的可能性大,是否自己扩展了内存?

去掉扩展的再说,如果不是的把主板插槽、内存条用95%上的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B:
把显卡、内存、声卡都拆下来,擦干净金手指再装回去试试

楼主:
板卡都是集成的

网友C:
加焊一下内存的座的点

加焊一下内存的座的点

网友D:
就是接触不好

这种故障多了。

网友E:
跟我现在的电脑故障一样。

跟我现在的电脑故障一样。

80%以上第一次开机如楼主情况,不过我的是按电源键关机再开一次就100%好了。各种板卡都拔出来擦过N次,仍旧如此。 所以也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我这电脑问题还有点不一样

非要把电源插座关了再开,电脑才能启动

网友E(2007-04-19):
洗洗晒干后就好了。

另外还有一台P3老机,经常开不了,想起买‘洗板水’,结果问了最小瓶的都要30,于是干脆在某个大晴天,用个牙刷+洗衣粉,自来水下揉揉。

手甩个差不多,再晒干后就好了。

网友G:
仔细检查一下,内存插座

网友H:
考虑一下cpu的问题

网友I:
转换用户

  可以启动资源管理吗?如果可以的话,在资源管理器中重新建立一个用户再进入新的用户看看也许可以!

网友J:
也可能是电源故障

网友K:
可能是电容问题

  用久了。电容有点鼓了。换掉试试

网友L:
神仙啊。。让我咬死9楼吧。。

这个,太牛了。。洗衣粉?真敢弄啊。。

网友M:
弄干净了再装回去

我的电脑也经常这样

网友N:
内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