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07-03-24):
要用A/D采集Vpp50V左右的交流信号,怎么调理信号?
简单的用一个变阻器分压效果怎么样?
还有防止过压,就用5V的稳压管可以吗?

网友A:
一般是这么做吧。。。

看信号源的参数了

网友B:
可否先整个行在采集啊

网友C:
要看是否需要隔离

可接受非隔离的话,用电阻分压是可以,不过实际应用中,恐怕隔离是需要的,如果该信号的幅度变化率不大可考虑线性光藕,否则用VF变换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