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A/D:串行,要求精度不高.

楼主(2007-03-26):
选用的TLC1549IP,厂家要价18RMB.

是不是太贵,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呢?

网友A:
总得给些要求

封装、精度等等,要不你用8bit的,TLC549,大约便宜一半。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8位的就行

TLC549便宜不少,呵呵//

谢谢LS

网友B:
用自带AD的单片机

例如ATmega8/16/32。ATmega8最多8元,有8路10位AD。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几十块的AT89C51ED2//

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选它,晕///现在只是做点改动.

网友C:
呵呵,“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选它”

选了就不能改吗?

还不知道买不买的到呢...

楼主:
确实巨难买,那不是俺的事了,不管了////

没有时间做大的改动啊

网友D:
可是你加个AD改动也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