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3-26):
1、LDO(比如5V-3.3V)如果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5A,但是实际可能只有几毫安,会不会影响LDO的工作?
2、看demo板上输入5V通过buck型芯片到3.3V,3.3V通过LDO到1.5V,3.3V和1.5V同时给FPGA供电,还给其它的芯片供电;用2种buck型芯片也可以吧?或者用2种LDO都从5V来生成3.3V和1.5V?
3、像这种多电源供电有什么讲究?包括布线?
谢谢!

网友A:
有些LDO有最小电流限制,这个要注意

如果达不到它所要求的最小电流,则输出不会稳在希望的电压上。LDO的布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要是DCDC你就要小心些,控制好电流回路

网友B:
楼上能否详细说说DCDC怎么个控制电流回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