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问题 ..急

楼主(2007-03-26):
  1.我现在要用3节NI-MH 电池去驱动1个0.5W的LED,另外加了1-2个三极管来控制白天太阳能给电池充电,晚上LED点亮,现在想延长LED的点亮时间,想在LED点亮4小时以后,就用一个控制电路,让它的工作电流下降,使他的放电时间变长,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要求简单一点

  2.我想用一定时电路,让它定时4小时以后,在控制一三极管导通再对开关管进行分流,但是好象定时长时间的电路比较复杂吧,我想用一电阻对一电容充电,然后再使三极管导通进行分流,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用法拉电容才可做到.

如果闲法拉电容太贵,可用计数器

网友B:
楼主怎么还在问这个问题?

用CD4060来做很简单,自带振荡和分频器,耗电省,成本相当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