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出现后PROTEL中隐藏管脚处理只能改NET么

楼主(2007-03-27):
74系列的元件隐藏管脚VCC GND 现在有两个74系列片子要改成一个接3.3V一个接5V,是不是只能改元件库,改网络表的话从新生成又接VCC了,大家讨论下有什么好办**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普遍的吧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普遍的吧,可能高手都有比较好的办法解决
自己先顶下

楼主:
把隐藏管脚显示出来?

把隐藏管脚显示出来?

网友A:
74系列低压运用可靠吗?

网友B:
HC和LHV的可以,显示隐藏的VCC和GND

你要设两组电源标号:VCC5和VCC33

网友C:
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上写了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
现在主要是电路图的问题

如果把管脚显示比较麻烦,有时还捕捉不到连接点,至于00说的那是3V,5V电平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D:
vcc接3.3v网络,另建5v网络

楼主:
没理解8楼的意思

假如一个是7404,一个是7407,两个默认隐藏的VCC是接在一起的,现在一个要3.3,一个要5V,非得改元件库吧,谢谢

网友E:
不是改.是加或者新键.

我一般是自己键个库.把这个VCC/GND脚的电源属性改为PASSV,取消隐藏.名称不变.整理一下.以后随便接多少电压都可以.对同型号不同电压的其他任何IC都这么办.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