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分贝低功耗的蜂鸣器

楼主(2007-03-28):
我需要一个蜂鸣器
能在9~24VDC的供电电压下工作
在18V供电的情况下,1米距离声强90分贝以上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合适的蜂鸣器
或者能发出声音的器件
推荐一下
多谢!!!

网友A:
好像在《无线电》杂志的广告里看见过

楼主:
能提供具体的信息吗?

网友B:
搜一下“报警器”,“高音”等关键词看看……

网友C:
压电陶瓷片-低功耗、高分贝!

网友D:
re

買個汽車防盜器里面那個報警器就是,上次我用來做家居漏水報警器,整棟樓都能聽到

楼主:
多谢指教

到市场去弄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