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求教

楼主(2007-03-31):
求教普通磁芯电感和磁环电感的区别,为什麽大电流情况下输入滤波电感用磁环而不用磁芯电感,否则电感会发出滋滋声,声音是如何形成的,谢谢!

网友A:
楼主问的好像不是变压器

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感,大电流情况下好像用磁环的不多,如果用磁环,也不是铁氧体环,一般是铁镍环。
至于发出声音,好像与用什么形状磁材料没有关系。

网友B:
磁环的磁路是闭合的,不适合大直流电流的滤波

容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