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并口epp的问题

楼主(2007-04-01):
对并口作epp操作,可以从外设读数,但是从pc往设备写数据的时候,无论怎么给数据寄存器赋值,输出总是0xFF。测并口的电平也全为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样才能写数据呢?多谢!

网友A:
也没人回答啊,,我来答一下吧,看图片吧,

look

网友A:
怪不得没人回答,你4月1号发的贴子

http://www.gd-emb.com/detail/id-6433.html
你看看吧,,

网友B:
总线上的数据只在输出瞬间有效,过后就有释放了

如果想要长期有效,应该用IO模式

网友C:
spp和epp的数据寄存器地址不同,别搞错了

网友D:
啊!月MM也懂啊!厉害!

PFPF

网友E:
哈哈。。。真人也被忽悠了!!

网友F:
这是个假月

网友D:
哈哈!是个D版啊!太厉害了也。

网友G:
EPP端口很简单

  想用好打印口的EPP方式,最好的方式是去看看n年前电力出版社引进的一本国外书,<<并行端口大全>>,数据输出的过程是先写地址到地址寄存器(基地址+4),再写数据到数据寄存器(基地址+5),当然地址与数据都要有锁存器,而且还可能要用到译码电路与回馈电路(回答Wait信号),有何问题可与我联系,本人用EPP做过编程器。邮箱xg_2004_sy@126.com